不会修投影仪,接到二台要修,大家帮忙看看应当都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3-05-18):
一台日立的    插电,电源灯亮红灯,按开关后电源灯绿色一直闪,过一会电源灯变红色同时温度灯红色一直在闪,风扇都不——好像是三个风扇,没有一个转的
日立的是U26

另一台明基的,现在调节不了图像大小了,就是调焦后画面大小变化不大,聚焦到时可以调清晰的

这两台都是什么毛病,修理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500元就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基的我想应当是镜头的问题 ,那个日立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洗洗更健康,风扇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洗更健康,风扇全换

风扇会同时坏吗?可以用电流表试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