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 重启黑屏 电池和蓝牙指示灯亮……

楼主(2013-05-18):
T500 配置:
Cpu:T9600
内存:2*DDR3 2G 4g
显卡:双显卡
正常开机 关机 不论是用独显还是集显都正常,就是不可以重启启动,重启就黑屏,电池灯 和蓝牙灯亮 黑屏,
替换过系统 xp win7 内存 硬盘

寻求维修思路或者方法?
不胜感激!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修过一台华硕这样的

网友:
在线刷过bios  没有解决啊

网友:
更换BIOS芯片,或者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说下BIOS看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