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3-05-18):
前天接到一台联想U460由仁宝代工的板,询问客户是什么问题,说是独立显卡认不到,有时显卡驱动丢失。通过了解大至故障出现在显卡一块。试机能正常进系统且正常,就是独立显卡认不到。拆机首先打值PCI_E对地值 没有发现在什么问题 现在测独立显卡供电时钟复位也没有问题 上电测试显卡背面电感的电压值0.8V 1.5V 1.05V 3.3V  1.8V都有。 通过前面图得知显卡供电及其它条件都有为何还是不认显卡。难显卡坏了再测显卡SMBUS 得到EC的80 79脚与Q7得相通实际则试79脚与EC不通 怀疑是板层断线,飞线试机故障依旧,加焊显卡也不行上网定了一这个N11的显卡,等货到了换上新的显卡,试机这下心都良了还是不行,上论下了EC与桥BIOS刷上去结果还是一样不行呀,哎这下让我亏了一个显卡,我还是不死心从头测试当测到CPU到显卡耦合电容时发现有一个不相通值无穷大,这下找到问题了,再往下修看到底是断线还是座子出问题最终这两个结果都不是,那看来有可能是CPU挂了我手上没有2代I3的CPU 找了一个I5的试一下这个点通了对地很小看来这个是I5与I3的点位不同,可以确定是CPU挂了,这下没得钱赚了从同行那里掉了一个二手的I3试机进系统总算是出来NV的标志进游戏可以切换修到此就OK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u460_LA-5941PR10_FINAL.pdf

网友:
有得赚啊,这个U还可以用在集显的板上

网友:
看来什么件也得有一个,不然查起来无法确定故障了

网友:
cpu 也会造成不认独显。怪了。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个人认为CPU有问提因该是集显识别啊。。。?

网友:
CPU造成不认独显?以前修到几片这样的板子都没有修出来,就差换个CPU试下了,悲催啊,LZ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CPU坏了,但是可以用啊,只是要换到集显的机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打的值是CPU与显卡通信的值那些耦合电容

网友:
CPU 跟显卡有关系,现在的

网友:
第一次见认不到独显是U 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显卡不认跟CPU也有关系?第一次遇见怪事。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真是什么都的有啊

网友:
楼主你之前就是打了PCI_E的总线,之前怎么没有发现阻值不正常呢。

网友:
刚好有一台    没有U测下

网友:
我有一台   换了U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