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秒杀一块不跑码的主板!!!

楼主(2013-05-18):
今天闲得无聊,生意真谈疼,对着电脑打地主真是烦呀,打着打着,接到我大舅子送来的一块主板,他说不跑码,心想不跑码,这不跑码是不好修的呀,心理不是有十足的把握,记得徐老师说不跑码修起来还是比较淡疼的,哎,不管三起二十一,拿起主板插上迅维这牛B的093诊断卡就上电,一看不跑

     接下来跟据时序一步一步来,能上电那就来测一所有的供电吧,刷刷刷… …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不对呀,我就换了一个C
PU试一下还是一样,又装上原来的CPU,断续查,短接一下复位,意!!!,没复位,拿起我这可爱的万能表一上PCI  B16脚无时钟电压,这时,直接就测量时钟芯片的供电,发现时钟芯片供电 的一个电感一端3.3v另一端2V,一查3.3V是由ATX电源过来的,经过电感就2v,不对,断电打阻值,一看只有70欧,不对,记得徐老师说ATX电源上测阻值不低于一百的,于是继续查,查出电感连接三个贴片电容,立即把三个电容咔嚓掉,

然后用万能表对电感打阻值,升到200多欧,于是补上三个电容然后再测,恩,还是200多欧,于是开始上电 一看开始跑码了,
接上显示器一看,哈,大功告成,一张红牛到手了……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4.5
这么多人加分,都是撑场子的吗?也不知道技术好的是不是都没时间发帖了?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4
肯定不是亲舅
厉害 大舅子要收贵些的

兴盛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就是无时钟无复位 还10分.

网友:
红牛啊!大舅都这么高利润。楼主哪里的

网友:
我见过很多30多欧能正常使用的主板,你大舅拿来的,也能赚100?

网友A:
你们哪里?红牛真好赚
而且还是大舅子的

网友B:
还是熟人好坑啊

网友C:
黄皮树的鹩哥~~~

网友D:
LZ你这不是分明坑大舅吗? 自己人也搞太黑了 我这里也是80这样 80有些还不想修 还嫌弃贵

网友(点评):
坑大舅子是很正常的,又不是自己的叔叔

网友E:
  没时钟,还没见到过,一般都是有供电,时钟无复位,不好修

网友F:
师兄,牛啊,膜拜啊,呵呵,感觉供电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按时序来就行了

网友G:
我们那同行修台机主板20,笔记本180,显示器60,保一个月,所以都不愿修台机主板……。

我表示我修张主板20,本地商家都喊贵。 我都想转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师兄,牛啊,膜拜啊,呵呵,感觉供电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按时序来就行了

是的,没有供电一般都好修,没信号就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那同行修台机主板20,笔记本180,显示器60,保一个月,所以都不愿修台机主板……。

不是吧,你那是哪地区呀,主板怎么会不愿修呢,现在只要能修的还是有好多人选择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时钟,还没见到过,一般都是有供电,时钟无复位,不好修

哈哈,这情情况确实是少,像有时钟没复位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这不是分明坑大舅吗? 自己人也搞太黑了 我这里也是80这样 80有些还不想修 还嫌弃贵

哈哈,保持沉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没有供电一般都好修,没信号就不好修

是啊,特别是那种啥条件都满足,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码,那种太坑爹了,还有其他的那些信号问题的不好搞

网友:
修电脑有饭吃能养一个老婆 确养不了一个小三,哎

在一个盗版大国你还指望靠技术发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皮树的鹩哥~~~

强烈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熟人好坑啊

哈哈,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哪里?红牛真好赚
而且还是大舅子的

深圳,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问题是贴片电容损坏引起的电感对地阻值短路吗 贴片电容怎么判断好坏呢

是的,时钟芯片供电电感一端3.3V,另一端2v,明显是电压被拉低了,这种情况有两种,电容拉低和芯片拉低,先简后杂,先拆电容,换电容一试OK了

网友:
就是时钟芯片供电相连的几个电容不良把3.3V的供电电压拉低了,现后时钟供电不正常引起不工作,所以就没了复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 到底是电感坏了 还是电容坏了啊 电感坏了你上电容干毛啊 电容坏了电感的两边都该是2V啊 为毛一 ...

时钟供电经过一个0哦电阻分到到三个地方供电,每个地方有个电容,有个地方的电容把3V拉低了,只有2v,电阻前端是3.3,后面就2V,拆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3-07-08):
贴片电感一端3.3,另一端2V,你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肯定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