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自动开机求助

楼主(2013-05-19):
接了一台DELL 1420独显的机子,有时能正常开机,多数都是电流跑到0。2左右掉电。在网上查了下C113知路是通病,但愿我查了图纸C113是显卡的一个供电没有知路啊,可能网上说是PC113吧在网卡接口边上的。也没短路,换了一个南桥边3。3V 转换电压的MOS管是可以机了不知道了没有。但是一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在检测硬盘什么的。客户的硬盘不在这。我按ESC键退出,可进PE了,但关了机后,再通电也是自上电又报错又检硬盘内存CPU之类的。我只不过放了一下电,COMS电池的电压也是对的。按理说我正常启动一次关机,下次不会自动上电才对啊,以前都没试过这种情况,是不是DLL1420的机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