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2张ONDA GT240

楼主(2013-05-19):
  小弟原来是修硬盘的,昨天去一个网吧收东西,顺便收了2张ONDA GT240的显卡,故障都一样,上板通电显示4C。没反应。从来没修过显卡,就原来有张MX440的卡花屏拆掉一显存就能用了。上迅维一搜,有个同型号的卡显存不供电的帖子。通电检测,显存电压0.2V。一看电源管理IC是NX2214.上网查Datasheet.

5脚供电脚,工作电压5V。通电检测,只有0.5V,拿下来测试,对地电阻只有30多欧姆。不过就算5V供电,30多欧的电阻也不至于把电压拉那么低。怀疑是NX2114坏,拆下来,电压还是上不来,查线路,查到反面一个UP7706的第4脚上面,是个低压差IC,继续查Datasheet,

4脚是CNTL,不知道干嘛的,但是资料上面是5V输入。是不是这个坏了呢,拆,还是一样。再继续查线,线到DVI接口附近一个EH11A,一问度娘,答是1117,也是低压差IC。但是1117输出是个PNP管子,不可能电阻那么低的。而且1117的电路也很简单。就2个分压电阻和几个电容而已。应该不会坏的,不会是线路有短路了吧,。没办法了,只能通电烧了。那了个5V的电源往上面接,不接不要紧。一接上去,电压掉到2.8V多,电流2A多,但是从1117一直摸到UP7706,然后又摸到NX2114附近,没有一个地方温度高的,郁闷了,断了5V再接上,发现1117附近冒了一点点烟,但是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手又摸上去,结果立马刺痛感觉来了,一看,手烧了个黄点。再看看显卡。有个0402的电容有点变色了,再通电,烟就是这里出来的,果断取掉。阻值变得很大了。再上机,5V出来了,高兴,马上把UP7706和NX2114装回去。上机。显存供电1.8V,测试卡跑码到2B,接上信号线,亮了!!!
  高兴,马上检测另外块,显存供电0V,一查nx2114 5脚电压5V,再看看,2脚和4脚是驱动脚,量了下,没电压,万用表测不出来?找来个示波器一测,没信号出来,是不是IC挂了,论坛搜了下,好像APW7120 RT9124可以换。找了个主板拆了个RT9214。上电,还是0V。不能替换?没办法,拆了个正在用的卡上面的apw7065.还是不行。再看看资料,7脚是控制脚,在论坛里搜了下说是可以把控制脚的三极管取了来测试,取掉上机,电压出来了,高兴,一看测试卡,还在4C,这下郁闷了,后面又测了测显存电压,1.8V,正常。又量了量GPU电压,0V,看来这里也有问题啊,查供电IC,NX2423,

IC通过一个3904供电,另外个控制关断。一对比显卡,结果卡上面IC附近有5个贴片三极管,然后查线路,VCCDRV连到其中个三极管了,果断拆。上机,还是没有,看看图,再量了下拆下三极管那个焊点,有个点有12V,看来是拆掉的是供电的管子,搞错了,继续查线,查到另外个管子,这下不急着拆了,图上这个管子E脚是接地,拿表测了下果然有个脚是通到地的,果断拆了顺便把供电的管子装上去,上机,有12V了,GPU供电1.2,测试卡跑到2B,接信号线亮了,然后又把NX2114控制的三极管装回去,正常,看来这个显卡是先供CPU,正常了再供显存的啊。找了个系统进去,正常识别,装好驱动,一切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写这多辛苦了

网友:
显卡比较难维修啊。

网友:
呵呵,我只修修没供电的,今天又修好个HD48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