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PC infected by VRB version 1.8求解

楼主(2013-05-19):
换一个新硬盘安装Win 7系统是出现Your PC infected by VRB version 1.8无法启动,安装XP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谢谢,解说一下
硬盘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进入PE维护系统用硬盘分区工具恢复BMR就OK了

网友:
恢复BMR用了一下发现没有激活系统,下载了个激活工具激活后居然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三星机器吧,用文件替换法的伪激活就没问题,伪激活要改系统的启动条件是会出现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