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掉点

楼主(2013-05-19):
联想Y450 南桥在C1位置掉了个点,查图在PCI模块,向外去的线没有名称,不知道这个点有用吗 桥是IBM的  感觉是没用,不过做了桥上去机器不亮机了,换桥之前还能亮机,请高手赐教

网友:
在  线  等!!!!!!!!1

网友:
应该和掉点关系不大,做之前可以亮,做完不亮,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
因该是没有做好。不然就是桥坏的。。这个根触发没关系

网友:
修好了  那个点总用不大

网友:
这个点飞个线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