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黑屏原因

楼主(2013-05-19):
显示器黑屏的故障比较常见,经常表现为开机后显示器没有图像显示,但是已经听到主机正常启动时“嘀”的一声;或者是正在使用时,显示器突然黑屏;也有的是电脑正常启动,但是启动到某一步时出现黑屏。正因为显示器一旦黑屏,不能看到任何提示信息,也就无法进行相应的处理来解决问题,一般都比较头痛。

故障原因分析与排除:

一.显示器

由于显示器自身的原因而不能正常工作造成的黑屏,如显示器的电源线有问题,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注意:两头都有可能),电源开关坏,显示器内部电路故障等。

二.信号线

PC机使用的显示器采用的15针D形插头的连接方式,其中的第13,14针是行场同步信号,显示器通过判断这两个信号的有无来决定是否打开灯丝和高压的供电通路,同时这两个信号通过对信号的正负极性组合及行频的不同,来做为显示模式的传送信号。如果行场信号二者缺一时,这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为绿色,但是没有图像显示;如果全缺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为橙色,没有图像显示。对于这种情况主要检查显示器信号线的D形插头是否有断针,歪针或短针情况,再者就是信号线内部有断线。解决方法是更换优质的信号线。

我们在电脑的CMOS设置里的电源管理里就有一项“Video off Method”其中的“V/H SYNC+BLANK,Blank Screen,DPMS”三种选项,其中的第一个就是选择显卡输出行场信号来控制显示器的节能模式。

三.显卡

与显示器最有直接关联的就是显卡,如果显卡没有信号送出或有信号送不出去时,这时显示器当然不会亮了。在实际使用中,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显卡的信号输出插座接触不好或松动,再有就是显卡损坏,显卡与主板的AGP插槽接触不好,这些都会造成显示器不亮。对此类故障的排除,需要仔细有耐心,认真检查显卡与主板的接触情况,是否存在接触不稳定的现象。对于不兼容的情况,只能根据经验和资料来判断。
四.电源

大家在配机的时候总是在CPU,内存上多花银子,而在电源上却总是扣门的很。可是电源做为电脑所有部件的动力源泉,如果它出了问题,其他部件还能正常工作吗?大家一般都知道,如果电源有故障时,主机会有连续短促的“嘀”声报警,并且显示器不亮。不过,也有一声不吭的时候,最后查来查却,竟然是电源的问题。

五.主板

主要是CMOS设置错误,设置第一个初始化的显卡为PCI或者是板载AGP显卡,但是显示器却没有接在相应的位置,结果电脑正常启动,可就是显示器不亮。

再者,就是CPU,内存或显卡,声卡,调制解调器,网卡冲突的问题,也会造成主机不启动而导致显示器黑屏的故障。

六.软件冲突

由于PC的普遍扩展性,使得PC机具有极的生命力,所以也就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软件公司,为大家编制了数不清的应用软件,不过,正因为这些不同的应用软件是由不同公司编制的,把它们装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地址调用冲突而导致死机黑屏。,这类故障最典型的特征是当安装完某一个软件后,系统提示重启后,过完自检画面和WIN98的蓝天白云后,显示屏上就只有光标在闪烁,然后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记住刚才安装了什么软件,启动时按住“Ctrl”键,选第3项进入安全模式后,把刚才安装的软件卸载掉就可以了。

七.病毒破坏

病毒的破坏力极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通过网络传播的病毒也越来越多。能够造成显示器黑屏的病毒如:CIH之类的病毒,这类病毒的破坏性极强,直接对主板的BIOS芯片进行改写,造成机器根本不启动,不自检。如果没有编程器这类工具,你的主板也只能报废。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BIOS芯片被病毒破了,造成维修人员误判,耽误许多时间。

如果病毒制造者了解了显卡的工作原理,通过程序控制显卡的输出,这时也会造成显示器的黑屏,不过一般也只能在进入系统后黑屏。

网友(2014-07-21):
我感觉这个帖子在这个论坛没有必要,维修的如果这点都不能排除就干脆别做了   如果我说的过了请原谅

网友:
支持2楼说法。

网友:
不要误导了  看看内容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