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前面板音频用不了

楼主(2013-05-19):
重新装系统 后,前面的音频用不了了,请问高手哪里设置啊,我在音频管理器那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哪里可以设置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次这样的   重新装就好了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个记得把前置检测关掉,看主板说明里有

网友:
你打开高清银屏控制面板里面没有设置前置音频的选项吗? 别这什么东西都要发帖都要问 那要你独立思考能力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有的板子上面有跳线,需要插上跳线帽。

网友:
在C盘的WINDOWS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喇叭的图标,点击可以设置。

网友:
可能要改那个前置音频系统 AC97

网友:
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一点也不新鲜,先在控制面板里面高清晰音频,找到IO前面板设置,设置了还是不行的话。     就在BIOS里面把声卡模式设置成AC97

网友:
换主板吧  主板坏了

网友:
高清音频-音频IO-接头设置(小扳手)-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

网友:
在 控制面板里面  呵呵 如设置还是没用  可以拆开看下  接喇叭的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
win7的要设置前置禁音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有音频设置,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啊,小白都知道。

网友:
声卡坏了也有这种情况,驱动不正常也会造成类似故障。

网友:
把前置检测关掉

网友:
控制面板——音频管理器—音频i/o-禁用前置面板检测

网友:
我的音频设置里只有一项,当插入正面耳机时,关闭后面输出,其他的就没有啦,搞不懂

网友:
音频管理器  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看你是不是华硕的主板  华硕的机器要跳AC97 不跳会没有声音的

网友:
就是华硕的主板,怎么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