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

楼主(2013-05-19):
用电脑刷BIOS            不用编程器怎么用 啊 求解

网友:
这很简单啊,只要你的主板可以点亮就行,在PE里面用工具刷,也可以在DOS里面刷。另外华硕和技嘉的主板都自带刷BIOS的工具

网友:
找一台BIOS芯片引脚相同,最好是同一公司的芯片,启动进windows后在windows下运行刷机工具,取下原机BIOS芯片,换上你要烧的芯片,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