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3-05-19):
la-4142p  显卡供电处进水,还被修过。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为什么就不出电压呢,上下管,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isl6268数据手册,下好了,但是不知道有那些条件。求大师们告知这种数据手册怎么样去阅读

网友:
6268这个IC本体容易坏,更换再说

网友:
看后继是否正常,确定正常  ,工作条件电压是否不会偏低 ,水有没有进到显卡里面去

网友:
我的电压拉低,不知从何入手?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