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太深??

楼主(2013-05-19):
给一客户  恢复硬盘资料 他的硬盘坏道多所以拷贝到我们的硬盘里  没想到复制的时候出现报错  出现路径太深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
只听说过路径错误,还头一次听到路径太深

网友:
我碰到过两次  第一次是拷贝自己的u盘资料 那时候没当回事  昨天给客户做的时候又出现这个问题了纠结啊

网友A:
有PC3000不,挂上去用DE来考,有可能是坏道太多引起的读取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PC3000不,挂上去用DE来考,有可能是坏道太多引起的读取错误吧

我们主要是修笔记本和台式机 数据恢复遇到简单的就做了

网友:
用全盘对拷的方式,不要直接提取看看

网友:
路径太深,听罗工前辈的话,全盘对拷一次看看吧。

网友:
路径太深,听罗工前辈的话,全盘对拷一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