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5电流上到1.2掉到0.9反复重启

楼主(2013-05-19):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515机器,拆机看没人修过,电流跳动0.9上到1.2反复重启,这个问题修的比较多,不用想就是北桥的问题,心想,先加焊吧,加悍后,情况一样没变重值,不容易的把球值好了,结果还是没变,我就测量屏接口8根信号线的阻值结果都是745,对啊,心想刷bios试试吧,就找到了这个机器的bios刷完后测试,ok上电开机一切正常。郁闷啊。

网友(点评):
8205风枪吹一下北桥,就知道了,不用上BGA

网友:
  修机子还是先易后难吧  把能排除的都排除了 在动大的

网友:
怎么会想到BIOS呢,这个机器是不是集显的,一般情况会想到是独立显卡或北桥的问题,怎么会突然想到BIOS呢,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 纯属瞎蒙的吗

网友:
HP 这几款 坏BIOS坏的也多  ,有时候感觉很像北桥的问题  但最后还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在加焊后还不行 其实就应该刷下BIOS了!

网友:
不亮机,换了北桥一样呀,BIOS也刷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故障一模一样,刷了2次BIOS了,还是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