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显示器一直显示无信号输入求助!!!

楼主(2013-05-19):
通电后显示器一直显示无信号输入,换个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画面,求助!!!

网友:
什么牌子 型号 ?如果是三星的 可以在线升级

网友:
要说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啊 ,这个大多的程序问题,还有看下VGA接口旁边的原件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显示器没坏的话,可以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检查vga的接口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三星的 就刷程序   SA系列通病

网友:
换个VGA线试一试看看吧

网友:
驱动板那部分问题,先查vga接口

网友:
确定不是主机的问题,换了线仍然一样,刷过程序了还是一样,屏是三星的,LTM185AT02

网友:
请问各位谁还有这种屏的程序?

网友:
屏是三星的,LTM185AT02

网友:
楼主修的是笔记本?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己解决,换了一根DVI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