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13-05-19):
电源板供电正常

网友:
哥们 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下白屏 是关机状态还是开机状?

网友:
最好先搞明白是屏,还是主机的的问题

网友:
屏保险,驱动板屏供电MOS管,再或是逻辑板电压产生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只有“神”能帮助你了,问题描述的太简单了,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建议直接拿到维修掉修吧

网友:
是什么情况你的说一下啊?

网友:
我一台 aoc22的 白屏 换过 原型号 高压板 驱动板 后 放弃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然后换一下驱动试一下。上次搞好一个白屏脱焊引起的。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