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 好像是通病

楼主(2013-05-19):
  AMD 独显的 接到这台机子,上电电流跳变是 0.9-1.2-1.5-1.7 然后掉到1.0左右不动了 不上内存是0.8 左右  判断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做完显卡后故障依旧,就上论坛找灵感了。  结果搜索出来的都是这问题  而且都没解决    求修过的大侠们支点招了  小弟先谢了

网友:
掉电?莫非是北桥??

网友:
一般掉电是缺电或信号问题吧,这个问题还要楼主仔细查看了,我也想知道结果,谢谢好了以后分享一下!

网友:
  我还以为谁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都是未解决的,  解决了一定分享

网友:
手上有一台,看来不好修啊,我的还是黑胶的不敢轻易动。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2013-06-28):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显卡没有电压。。CPU电压是0.9V。。在找图纸

网友:
AMD的机器我现在发觉是越来越坑了。芯片不耐温,假货太多

网友:
换个cpu,在刷bios,在干北桥。。。

网友:
同楼上,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今天秒杀一台是显存问题就CPU座旁边那个。。。你压着试试。。修好了告诉我下

网友:
按你的电流看。可能是CPU 或座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