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

楼主(2013-05-19):
昨天修个25的电视。保险丝微断,就好像铁丝时间长秀断一样,我说的是保险管里面的导丝,我直接换了个消磁电阻,当时是能看了,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要看保险的质量,你说的情况一般是保险本身的问题,要是有过流,一般都会烧黑。不会断一点,不过你换消磁电阻也阻是对的,减少了它的可能性。保险要用T3.15A的,要带T。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要先换消磁电阻。 做维修的,常遇到这种故障。基本上换过就行了。

注意:这是CRT彩显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