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电源

楼主(2013-05-19):
昨天维修一个“航嘉”ATX电源,初看重量蛮重,成色也不错,标是2011年的。当时觉得奇怪,这么新就坏了,拆开后才恍然大悟。有一个水塘已爆浆,看整个电源设计用料省到了“极致”:输入没有装抗共模滤波电路;各路整流后输出没有串接立式的滤波电感;控制芯片只用了1片16脚的IC;主铁氧体变压器比一般的要小一号;2个大水塘上有明显的凹痕,像是拆机件;内部布局及走线很不规范;电路板设计只是业余的水平......

网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山寨航嘉,航嘉没有这么差吧,另外想问问,这个是坏的吗,如果有问题,是不是换两个电容就可以了呢?

网友:
典型的山寨电源,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航嘉刚开始还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先换了在看看  ,不行就不好整了呵呵

网友:
正品航嘉的ATX电源还是很耐用的。如冷静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