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I5cpu点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3-05-19):
今天接到一台 宏基4741g据说是在成都的某维修部修了没修好的板子,拿到板子上电电流停在1.2a ,目测了下板子亮量了下各大供电未见明显异常,想到是二修机注意看了下各个芯片有没有动过的痕迹,看到2个bios芯片有痕迹,稳当起见找了2个bios刷上,开机电流跑了上到1.5心头一喜 以为搞定了,插上显示器再试,还是不亮没办法继续检查问题,测试内存供电1.5v 正常内存vtt电压0.56感觉偏低,翻出电路图,找到u54 型号是RT9026PFP-GP量了3脚vtt输出的确是0.56v手摸不发烫,按住芯片在开机,点亮了再测电压0.76v 上来了,果断断电,加焊芯片,能点亮以为好了,冷却后再点不亮了,果断定了块芯片换上。
奉上图纸和bios需要的朋友就下载。

网友:
请问下U54在哪个地方,怎么找不着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不正常 那应该是没过内存哈!

网友:
内存VTT啊。说实话还真的就没测量过这个电压。到这个电流后,刷BIOS无果我就头疼了。。

网友:
今天这个本本又回来了   问题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自动重启 点不亮,测到内存vtt电压又只有0.56v,看了上次不是vtt电源芯片问题,换vtt输出的贴片滤波电容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