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19电视这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9):
本人对电视不 太懂,哪的问题?怎么修

网友:
拆开看看屏线有没有插好,或者从新插一下,不行换一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屏线没问题,现在考虑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目测没虚焊

网友:
逻辑板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感觉像屏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检查屏线有无松动故障如果还是一样,我不要去理会别的问题我们直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怎么看着像平的问题

网友:
重影?屏线还是屏芯,点屏套件?或者先

网友:
你把你的屏型号发上来看下

网友:
我跟7楼的师傅观点一致,既然屏线已经处理过了,建议刷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