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一个好的华硕A42J BIOS板号K42JV

楼主(2013-05-19):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IzMzEyfDJiNzFiODAyZDQyMmZhMjFhYWE0YWIxMjk5MzExMzEzfDE3Njc3Mzc3NTU%3D&request=yes&_f=.rar板号是K42JV,刷了风扇也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的K42JV 刷了部行呢  CPU 还是86度,CPU 一直降频运行

网友:
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罗

网友:
刷BOIS 刷坏了 找人家修  换个BOIS芯片 和电源管理芯片  然后就这样了!CPU报86度,风扇高速转 系统调成高性能模式 CPU 还是降频运行,现在电脑智能玩点小游戏了

网友:
好像刷了这个BOIS 用WINFLASH 系统下刷 最后显示无法确认BOIS影像,但是开机进BOIS看是刷上去了,但是进不了系统 提示说系统启动项错误,用系统修复功能也不行

网友(2021-08-01):
好像刷了这个BOIS 用WINFLASH 系统下刷 最后显示无法确认BOIS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