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U盘,谁遇到过。

楼主(2013-05-19):
客人要求恢复里面的数据。啥也不多说,直接上图,有 搞过的提示下。

网友:
U盘的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得找个一样的主控吧?

网友:
多半是板子不行了  换班吧

网友:
压根就没认到吧

网友:
去保修吧    电板问题

网友:
看一下U板子的供电
晶振12M

网友:
加焊下闪存试试吧!

网友:
蛋疼的U盘  大家都遇到过

网友:
主控坏了?

网友:
可以把闪存芯片拆下来换到万用U盘的板子上,试试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