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进液维修

楼主(2013-05-19):
机型:联想SL410K  集显
故障:同行转修,故障为不触发
检修过程:加电源,有0.005的待机电流,不触发。拆机发现是进液的,进液的主要部位在BIOS芯片附近和EC芯片处,尤其是EC处进液十分严重,目测EC的2只脚已经腐蚀断了。测开关处无3.3V的电压,只有0.4V,明显异常。系统供电3V5V正常。天那水清洁所有进液部位后,将氧化点处理干净并补焊,换掉ITE 8502E。EC第3脚、第127脚的焊盘也脱落了,连线。BIOS芯片第8脚所连接的R358的10K的电阻和C361的电容也腐蚀严重,一并换之,C361不接地的那端的焊盘也部分缺失,但不影响焊接,焊好后测量此电容,一端接地,一端通到8脚和R358了。
再次加电,此时开关处已有3.3v的NBSWON#,但仍然不触发。测EC工作条件:
1、3VPCU、RTC_VCC、VSTBY、AVCC均有3.3v
2、14脚WRST#有3.3v,正常
3、2脚、128脚时钟正常,有压差。
4、21脚LID#休眠信号正常,有3.3v。
5、22脚ACIN信号正常,有3.3v.
6、80脚未发出DNBSWON#。
可以确定,EC工作条件已全部具备,目光又回到BIOS这块了。先果断的刷了个BIOS,果断的没戏。

电阻R353、345、359、350、358均正常,测8脚VDD只有1.5V,嗯,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了,BISO供电不正常,所以没有工作,造成EC这块不动作的。BIOS1、2、3、5、6、8脚对地阻值正常,甚至BIOS芯片都换了一个,电压还是1.5,正常应该是3.3啊,为什么变低了呢?再测C361的一端接地,一端和8脚及R358也是通的。测量图中R350靠上端的那个点的电压,也就是标3VPCU的那个地方,电压也是1.5V,但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就在这一块,掘地三尺也要查出来。图中5个电阻和C361全部拿下,BIOS芯片也拿下,放大镜仔细看板子,发现了端倪——重点来了,各位看图,是不是都觉得3VPCU是由R350那端输入的?但板子走线时却是从C361不接地的那端输入的!正因为此处进水,部分焊盘锈蚀,3.3V的3VPCU没有直接进入8脚,而是通过两个10K的电阻分压后进入8脚,造成电压不够的。之前觉得只要电容换上之后测试各连线之间都通了应该就不会有问题,没有很在意缺失的那一点点焊盘,所以搞得山路十八弯。补线,加电后,8脚VDD已为正常值,压开机键,触发,亮机。
总结:还是要细心再细心,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三分之一焊盘大小的地方!呵呵,见笑,各位要是觉得还有点意思,麻烦给加点分!

网友:
实物图也跟上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