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维修过程 SONY VAIO VGN-AW170YIQ

楼主(2013-05-19):
    今接到SONY VAIO VGN-AW170YIQ的机子,客户说点不亮。接到手用可调电源插电看电流,吓一跳,一插上电流马上飞到很大,我瞬间马上拔出电源头。晕啊有短路。于是拆机拆出主板,如图:华硕代工的,板号S5A。

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下至少有三个供电短路了。找了下没有找到电路图点位图倒是有。于是对比下发现+5V+1.8V, +3V+3VO都短路,截点位图如下:

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用烧机大法一个个烧,烧到有故障的器件如下:有的器件说实话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所拆下的器件如下:

拆下以上这些东西后不再短了,心中的石头有点落地了。于是先找到这些器件先补上再说,其中有个是网卡芯片,还是BGA封装的,得上BGA麻烦呀。可是答应人家修了,木有办法杀之。
补完器件之后上电。待机0.33,正常。接开关触发。电流到0.7多不动了。用示波器量BIOS的LAD0到LAD3发现有几秒钟的波形,然后就没了(这里忘记拍图了,不好意思)。用手摸南桥发现发热量比平常大。于是不想那么多了,想刷个BIOS没找到。先杀南桥再说,于是又上BGA。上好的图如下:

干了南桥之后显示了,机子像是重新做人了一样,于是装上进系统,发现有一个USB口不能用还有就是机子会自动开机,不说废话,再修之。对USB不能用的,量下发现有一个五个脚的芯片烧了。如图:处理方法是找一个P沟道MOS管装上去。如图:

对于会自动开机的,本人查了RTC电路,还有开机电路,没查出什么问题,到此维修又迷茫起来了,难道是换上去的南桥不行?都没信心再修这个板了。于是又分析了下上电时序,我把RSMRST#这个信号断开。如图:拆下这个电阻。

没有RSMRST#信号后机子不会自动触发了。但手动也不能触发了,于是用东西短接下这两个电阻两端,按开关能触发。于是认为是在这个电阻接上的情况下插电时南桥也收到了开关跳变信号所以自动开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于是想着让RSMRST#这个信号晚一点达到高电平,于是从废板上的3.3V滤波电容拆下一个放上去做延时用。如图:

放上去后量下RSMRST#这个信号是缓慢上升到3.3V的,不会再自动开机了。问题搞定。虽然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915芯组的不想再搞下去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这也坏的太多了。要是我基本搞不好

网友:
  耐心足啊  流逼啊   加个电容都被你想到了

网友:
韦哥这机子能撑多久呀!

网友:
    楼主NB,改线路一绝,佩服

网友A:
这个机器不上网卡芯片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上网卡芯片会自动开机的

网卡已经上了

网友:
太厉害了,看着简简单单的流程,其实不止多少经验在里面呢

网友:
这类复杂我都晕菜了,这可费了老大劲了,高报酬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这么厉害吗???佩服。。。

网友:
坏的那些芯片都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那个五角小元件 何必加个P管子 直接短接1,5脚不行???

网友:
请教下楼主,五个脚的芯片烧了,为什么处理方法是找一个P沟道MOS管装上

网友:
楼主耐性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耐心,信心并存啊,榜样

网友B:
待机0.33也正常?打错了吧?
BGA那个是读卡器芯片吧?网卡不是RTL8101L吗?

网友:
我最喜欢和这种烧的多的死磕,但有八成是投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33也正常?打错了吧?
BGA那个是读卡器芯片吧?网卡不是RTL8101L吗?

是是,打错字了。网速很破,打完字想再次打开看看进不去 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多钱啊,,看样子机器都快没有维修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