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公共点只有3V电压

楼主(2013-05-19):
接到本插电源电池都不开机,把主板拆开,公共阻值300多欧。测这个电感没有短路的。上池测公共点只有3V 。谁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的再修没多大意思,换块板也没多少

网友A:
查图之后,把公共点和后级的线路断开,再测公共点如果有电压,就是后级短路。如果还是3V,看看公共点之前的电容、场管,特别是两个场管的控制极电压,看看够不电压。一般控制极电压正常,电容没有短路,换场管吧。最好先检查适配器接口的电压!

网友B:
新手请问个问题,公共点正常的电压多少呢?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大约就等于适配器输出的电压18、19V吧

网友C:
先看看保护隔离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图之后,把公共点和后级的线路断开,再测公共点如果有电压,就是后级短路。如果还是3V,看看公共点之前的 ...

这图我查了,过两个二极管就是公共点了。 我把所有到公共点的电压断开是19V接上就成3V了。

网友(点评):
检测各大电感的二极体值,看看那个比较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图我查了,过两个二极管就是公共点了。 我把所有到公共点的电压断开是19V接上就成3V了。

我最感觉最怪。这本保隔是怎什么做的。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是两个二极管呢?那个本子会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保护隔离的电压正不正常!

二极管过了。就是公共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问个问题,公共点正常的电压多少呢?

18.5~19V左右把

网友:
问题应该就出在保护隔离那一块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图我查了,过两个二极管就是公共点了。 我把所有到公共点的电压断开是19V接上就成3V了。

这个肯定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E:
直接把19V飞线到公共点,看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护隔离的后级电路是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吗

是的过二极管就是公共点。和充电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19V飞线到公共点,看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我也感觉有短路。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公共点无短路   还有你测量的公共点电脑呀正确
之后就修保护隔离!

网友G:
这个保护隔离是设计比较简单的那种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特性来进行隔离的 楼主公共点电压只有3V 多半是后面有元件拉低了 你把后级电路一条条的断开 在上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保护隔离是设计比较简单的那种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特性来进行隔离的 楼主公共点电压只有3V 多 ...

这个保隔太简单了吧。就两个二极管。真是国产。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拉底那

网友:
公共点正常电压,和设备器的电压上下一伏左右。你那公共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