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通病

楼主(2013-05-19):
发现好多组装机的内存怎么那么容易氧化 为什么品牌的就没事 有的好几年不动 都不会出现黑屏 然而组装机过段时间不用的话就会出现内存氧化的毛病 求解......

网友A:
打了油后就不会了。

网友:
组装看你组的是什么货。要是好材料一样不会 差板当然不行。

网友B:
强烈想知道是打的什么油,复活剂,印度神油。还是什么

网友:
主板用料问题,这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想知道是打的什么油,复活剂,印度神油。还是什么

变压器油
叫什么名字就忘了
你不信可以试一下。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网友:
我回了下一楼的。你自己看吧。

网友:
很多显示器开关也常按不起。你打点油比换个新的还给力。这是我多年来修电视时的经验
不过不要过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了油后就不会了。

打什么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什么油???

具体点 说明下 主要是没用过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是组装机的通病,可能是你组装的主板插槽太差或内存做工不够好而已。我也经常组装机器,一次几十台的也搞过,没发现这个毛病。

网友:
选择主板很重要,不一定要贵。考虑主要是散热、插槽。这非常重要

网友:
除非改变内存金手指的成份  把那个铜的金手指成份改成不会养化的东西

网友:
品牌机的内存照样坏,不是内存的错。不知LZ发现了没有?组装机选用的电源品质比品牌机的差多了去了。组装机为了赚取利润,选用杂牌或翻新内存,再加上主板选用参差不齐,这和社会上出现的豆腐渣工程是否有点相似呢?不出现问题才怪。其实组装机如果都选用一线品牌的配件装起来是可以与品牌机媲美的。

网友:
这与使用环境关系非常大。

网友:
才刚听说打油也行,氧化不可避免。

网友:
品牌机都是经过长期测试才能生产出厂 兼容机由于兼容性原因和各个组件质量不一 不过现在的机器三五年就淘汰了 何必在意呢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这就似正牌货跟水货的区别吧

网友:
组装机的好坏,关键在各个配件的组合的好坏,以前配件的质量

网友:
还是内存条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現在所用的電腦都是組裝機,近十年的電腦都有,但就重來沒發現氧化的問題。

网友:
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才慢慢掌握装机的要点啊

网友:
便宜的主板的问题?

网友:
材料不一样,便宜的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组装机也要用牌子的东西啊 要不老是找自己麻烦啊

网友:
才刚听说打油也行

网友:
用料不一样呀,当然价也不一样。

网友:
用印度神油

网友:
自己装了一台pc玩了几年了,没清理过。依然正常使用

网友:
我组装机子大部分都用的一线品牌的主板  很少出问题的  新电脑2年内基本不会出硬件故障 2年后不管品牌还是组装都会老化。品牌电脑不一定比组装的好用 而且价格高 买品牌的顾客大部分买的是售后

网友:
原装内存不会有这情况啊,应该是买了加工内存。

网友:
内存也能打油,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现象。有些金手指氧化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网友:
貌似我组装的一电脑很坚强,就是风扇声越来越大了

网友(2013-07-30):
风扇的安装位置也有影响的,你试试CPU风扇吹出来的风是吹向内存的话,内存肯定提前氧化,
搞过N台机都是这样,

网友:
主要是组装机的机箱电源太次!!散热!都感觉不太重要!

网友:
我的都没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