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处理难题求解!!!

楼主(2013-05-19):
很多AMD的本本发热量相当大,一开机CPU温度就达到了六十来度,再用鲁大师一跑的话一下子就飙升到七八十,不一会就报警了,八九十多!比如AMD的CQ40,V3000还有ASUS K40AB,,,,,这几款机器真是令人头疼啊!搞了一年的维修,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哪些机器需要垫铜片,哪些需要垫胶垫,哪些需要将胶垫换成铜片,以及铜片的厚度的选择,有些机器垫了这里,温度是降低了,可是那里温度又高上去了,等于治好一只眼睛,又弄瞎了一只,有些机器真是令人头疼啊,这样垫不是,那样垫温度还是降不下去,但是降不下去的肯定会返修,这样就算暂时修好了也没什么意义!我还发现ASUS K40AB温度越高时反而风扇的转速降低了,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好像一般的笔记本的风扇的转速跟温度温度成正比啊!对吧,朋友们?!

网友:
把风扇改成常转啦!

网友A:
散热啊   一般AMD我可以搞到50多  不用的时候可以达到40多。  这个就需要慢慢来什么机器该加铜片  这个真没记过,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高散热的 反正就是多琢磨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啊   一般AMD我可以搞到50多  不用的时候可以达到40多。  这个就需要慢慢来什么机器该加铜片  这个真没 ...

唉,,,大哥,你说的太笼统的,这些套话我也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