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烦心事,修过AUSU K50AB的来支个招

楼主(2013-05-19):
这机器,早前来修过一次,上次是拿来无显示,后来重插内存好了,老板就跟人家说有芯片坏了,收了几百维修费,
昨天那机回来了,说这次是无显示,我就上电,电流跑到2.5左右A无显示,面板有两个灯猛闪,我想这次不会又是内存松了吧,晕就再插,故障一样的,再看看芯片组是AMD 3A的板子,哎,根据以往的经验一定是北桥虚悍了,就拆开机子用热用枪对北桥加焊了一下,上电发现有显示了,就确认是北桥。上BGA加焊啦,取下后上电没显示,于是又重新摘了来重植一遍,做了上去,发现一样无显,心里郁闷死啦,桥不会做爆了啊,现在电流跑到2.2A,之前两灯都会闪,现在连闪也不闪了,我发现桥上面有两个电容短路了,再拆下来又不短,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有两个电容接地的啊。RS780 216-0674026的北桥,现在只能订个北桥回来了,测试的也要那么贵

网友:
你们老板真黑呀,内存坏也收你家几百,不过我们老板也是这样,上次内存坏 的我插好了还让老板骂了,呵呵

网友:
查图纸啊。

网友:
这种北桥上面确实有两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你们老板有点不厚道。这种事我们一般都是叫客户先用,以后有问题再说。

网友A:
收费那是必须的 太厚道了就没饭吃啊 还有那2个电容通了是正常的 这北桥是带集显的吧 所以贵  娘的华硕的板子做BGA有时候死人的不行

网友:
是的,这个北桥我在好板上测是有两个电容接地的,我以为做爆了,其实桥做得好好的,后来才发现他CPU有点问题,AMD的CPU真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费那是必须的 太厚道了就没饭吃啊 还有那2个电容通了是正常的 这北桥是带集显的吧 所以贵  娘的华硕的板子 ...

是的,AMD带集显外加ATI独显,多谢回复!这种机器,AMD一般都是桥问题居多

网友:
幸好没订那芯片,那桥好好的,没坏,是他的CPU有问题,毒龙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