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闪一黑

楼主(2013-05-19):
有一22的显示器。刚开始是不通电。后来发现电源接头断开了。焊好以后。正常显示了。但过五分钟屏幕就一闪一黑。闪的时候屏幕画面正常。电源指示灯不闪。换了一个通用电源板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查背光电路 高压条 灯管 还有12V电容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找个液晶套件独立的高压板给屏点亮(不走显示器的供电)          分辨出到底是背光在闪  还是显示部分在闪

网友:
一般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
我上次修的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 测试一下灯管 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三星的,去掉按键面板后试一试

网友:
先插个液晶屏试试故障依旧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你说电源板换了,故障发旧,说明不是电源高压一体造成的,也是高压保护造成的。更不什么电容造成的,板子都换了还会哪有问题,灯管打火,灯管接线不良。一是自制个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看看。二是直接拆屏看灯管有无烧坏。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忙。请问一下大家。灯管测试工具一直让灯管点着。灯管不会烧坏吧。

网友:
换了电源板还是一样么。。。。。那你就先连接自己的灯管试试咯。。。。很有可能是灯管线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忙。请问一下大家。灯管测试工具一直让灯管点着。灯管不会烧坏吧。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掉的   不过也会有特殊情况。。。。。

网友:
这个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   他的电源接口也是断了   结果我加焊了一下  但是屏幕老闪   然后我就用了个坏屏测了一下  测试结果是高压的问题  然后我就改了个高压就好了!!!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  看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尾部黑了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