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不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3-05-19):
(我的实例维修之一)
故障现象:联想E40开机不显示,电流跑0.76-0.6-0.5-0.44停住不动。
故障处理:拆下裸机上电(板号广达GC5)

故障现象一样,根据广达上电时序先测了CPU电压为0.95V,以及各大供电电感电压都正常,再次测了下无线网卡插槽22PLTRST#信号没有3.3V,(如下图示)

接着测了下EC的124脚HWPG信号正常,南桥要发出这个信号必需要收到ECPWOKDELAY_VR_PWRGOOD,跑线路如下:通过ECIT8502E20脚发出),实测为3.3V正常,
接着跑DELAY_VR_PWRGOOD信号为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882)发出(如下图)
此芯片为QNF封装的不好测继续跑线路之后连到这个与门电路U31

实物图如下

发现此处有点腐烂,似乎进过水,把它擦了一下再次触发,发现亮机了,晕,难道是这问题吗,试了很多次机器都能正常点亮,可是装机完再次开机,电流和拿来一模一样,哎……拆,直接拆开触摸板(因为U31刚好在下面),再次触发,电流和原来一样,我测了下U31脚第四脚为0V,测第一脚为3.3V,第二脚为ECPWRGD0V,晕,EC这个信号我原来有测过被正常发出了到这里就没了,应该是断线了,不管了,直接短接一和二脚,上电正常亮机,此机到此完全修复。

…………

网友:
高手啊 时序学的很好啊

网友:
通过与门出来的这个信号是给到南桥,南桥收到后产生CPUPG,平台复位,紧接着北桥在供电,时钟,及EC发出的PWROK正常的情况下,收到南桥的平台复位,接着复位CPU。是不是这样?

网友:
受教,不知道我手里这个HP板子是不是也是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