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3-05-19):
富士通FMV-718NU4/B笔记本进水不开机,拆机发现MAX785几个引脚有腐蚀,另一S1L50552F30H0有击穿,CPU供电Q2 DS间短路,以为是Q2击穿拆下Q2及D2,依然短路,拆下电容C2还短.没图纸两 个MOS的G极找不到控制源.另主板上有好几个很很小的电阻0欧,与他相同大小的在1K左右.(图是自己在线跑的,有错指出,有

网友:
如果没有其它器件的话,问题就是C3、C4了

网友:
取下CPU烧机摸摸看看

网友:
今天去找IC没找到过几天到华强北找找

网友:
不是供电滤波,应该是滤除高频纹波的,有时摘掉对电路影响不大。起频率微调作用的不能摘掉的。

网友:
是啊,烧鸡大法啊。

网友:
要么是MOS管要么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