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L6无电压

楼主(2013-05-19):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G450A笔记本卖场小伙子拿过来说是换屏线,屏线确实断了,他说是换风扇是不小心拽断的,给了他一根旧的留下了,他走了我看了下屏线准备接线呢,备用,结果看到屏线的+LCDVDD_L与+LEDVDD粘在一起了且烧黑了,心想这机器还要回来的,他搞不定,果然一会就回来了,拆机看到Q4 烧黑了,摘掉测主板Q4的D极短路了,直接给3.3V烧机发现U30 发烫,找来u30换掉,不短路了,换上Q4,上电外接显示了,接内屏不显示,测L6没有电压,L6的电压时Q4发出的,测Q4 G极5v. S极3.3v  D极无输出。看图纸Q5 控制Q4导通的以为是Q5坏了,找了一个还是不行,测Q5一脚5V 2脚0.11V搞到这里就没头绪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点!

网友:
Q5的2脚要有3.3V,Q4才有输出的,查查q5的控制信号吧

网友:
LZ注意一下Q4的极性!!
Q5 2脚EN都没有,Q4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
确实啊 Q4是P沟道的 G级要低电平才导通 而Q5是控制Q4G级的 所以Q5必须要导通 而Q5是NPN的三极管 B级3。3V三极管导通!看下230 231电阻所接的那两个信号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en开启信号都没发出查下那个信号吧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谁给分析下Q3的作用

网友:
lcdvdd放电管

网友:
分析的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