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3-05-19):
客户送修一华硕笔记本型号A8T   插可调电源有待机电压  看开机电流1.98左右 显卡没过 报价280RNB  开拆  拆开一看 可插拔的显卡 没修过    看到北桥被干过   果断干北桥   重做北桥后  电流上升到2.18  华硕LOGO出现 修复 烤机  通知客户

网友:
怎么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每每看完大神的笔记就惭愧不已,可是大神就是不爱收徒弟呢

网友:
你就怎么知道是北桥了,理由了?

网友:
这是通病   华硕A8T就是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a8t的机器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运气好而已。这机子显卡也爱坏。

网友:
确实是运气好 要是显卡虚了 北桥算是白干了!

网友:
总感觉是在考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