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电源7552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19):
AOC19寸显示器无故不开机。开机检测5v输出,3-5v之间电压摆动。检查电源各个部件没有发现问题,参考坛里各位师傅的分析方法。把7552  7脚的电容去掉。发现可以开机。后把前面从变压器上过来的二极管和电容换掉。可以开机了。交付用户。可谁知两天后又出现指示灯闪烁。有时可以开的问题。打开机器。再测试发现变压器过来的电阻开路。3r3电阻。用一个2.7欧的电阻代替。正常开机。原来问题在这里。原因是电阻变质。后来烧坏。

网友:
弄两张图啥,那样才好看。

网友:
云里                雾里

网友:
细心是多么重要啊。

网友(2013-09-30):
确实看不懂,我是新人

网友:
LZ已经这么厉害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验证问题啊,郁闷死了12-1=???  11竟然不对

网友:
楼主这回彻底解决了吧!!是不是芯片引起的呢?碰到7552坏的好多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主要查:稳压、取样、正反馈电路......

网友(2014-01-07):
求图求真相。。云里雾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