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复位狂闪秒杀通病

楼主(2013-05-19):
今天接修同行送修的M5A78L-LE
现象:复位灯闪烁不跑码。

测得主板各路供电基本正常,但是桥供电只有0.30。所以把维修重点放在桥供电
发现供电是从芯片UP7704发出的,UP7704的VIN供电脚是3脚,但是3脚只有0.28V的电压,正常应该3.3V的

继续上追发现问题如下:

在内存槽旁边发现的短线,测量后是3.3V的电路。
飞线:

线路与3.3V场管相连,直接从3.3V场管飞线至芯片,
上电正常跑码。此版修复。
这个之所以说是通病是因为我一经发现了两次这个故障,而且在论坛上也见到了相同的故障,希望各位能少走网路多多赚钱
申请加精。求下载分啊

网友:
华硕主板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供电不正常也许真的是通病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吧,不然修起来可没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铜箔过细,日久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
刚修到一个技嘉MA770-US3也复位闪,但是诊断卡跑00,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M4A88T-M各电压正常,复位灯闪,各位给点高招!感谢

网友:
00跟FF相当于没跑码 没复位先修供电,迅维老师都是这么说的,哈哈

网友:
他这个就是内存3.3V断线 引起的 没必要在正面焊一根那么长的线  可以在PCB反面补一个线

网友:
是的  我也遇到个一块    接线就对了

网友:
看来华硕的毛病真多

网友(2013-08-13):
我的,-M LX 复位灯也狂闪,但是电压都正常了,而且不上CPU都狂闪。

网友:
m4a88t-m复位灯闪烁,桥供电也正常,加焊北桥,点亮了次,隔了半个钟在点故障依旧,复位灯在闪烁,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3-09-12):
我遇到一个m5a79的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断线

网友(2013-11-20):
华硕M5A78L-M LX3 PLUS,复位灯狂闪,刷BIOS好了,后,没一天就返修了,还是那样的故障。。。。已经放弃了。内存的供电只有1.37V 听说是跑码之后才会有1.5V?

网友:
就怕不是电压引起狂闪!

网友:
高手。。。修板

网友A(2014-01-05):
老板,你飞线那个S极,应该是输出5V的吧?

感觉老板飞线飞错了..

我刚刚遇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飞线那个S极,应该是输出5V的吧?

感觉老板飞线飞错了..

你是怎么飞的?能上个图吗?告诉一下行吗?

网友:
线飞错了吧?我刚这样把我北桥炸了

网友(2014-06-15):
华硕的板子,这个位置问题很多,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总是出问题,

网友(2014-09-24):
<<线路与3.3V场管相连,直接从3.3V场管飞线至芯片>>,   楼主这句话害我爆了个北桥。。。。。。。。。。。。这电压是进内存的236脚的

网友(2014-12-12):
       楼主,ATX3.3V一般要经过限流电阻,可能是限流电阻开路!
另外,直接飞过去一根线到UP7704的3脚,总感觉不保险,会
烧坏芯片,应串一个O欧的电阻。
      谢楼主。

网友(2015-04-05):
up7704是稳压芯片,1电源输入,2接地,3参考电压,4输出,5678启动电压,

网友(2016-02-05):
这个地方是不是电流过大烧断线了

网友:
其它品牌主板此处也同样经常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