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线路怎么跑啊。大神们给小弟我指点指点。

楼主(2013-05-19):
开关针上有两根针,有根是地线。是地线跑还是另外一根针跑,小弟我才开始学修主板,不便之处请大家谅解。谢谢
主板

网友:
肯定是不接地的那根线跑了

网友:
肯定是不接地的那根线跑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15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