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过LOGO 后有背光无显示或屏底白线维修

楼主(2013-05-19):
1.接到本的时候故障是待机0.04,触发后掉电。根据经验是3M 电压的滤波电容坏了,所以将该电容更换,触发正常了,出现了THINK PAD LOGO ,窃喜。
2.装机后试机突然发现,LOGO 过后有背光无显示。或者屏底下有几根白线。外接是正常的,所以怀疑是显卡问题。
3.加焊显卡不好,取下植球还不好。于是在网上拍了块板子
4.板子回来后发现,还是一样的故障,难道?是屏幕吗? 之前查过帖子好像有人说过是屏或屏线,但一想到LOGO 是好的,所以对这些人很鄙视。
5.正好在手边有一个完全一样的T60.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屏移过来,一试,居然好了、、、、、、、、!!!
备注: 在网上查过相关的帖子曾经有人说过是BIOS 有人说过是显卡问题,都没有怀疑。又看到有人说是屏的问题,当时很鄙视,在此郑重向这些被鄙视的人致敬。
因为本人不会发图片所以把图片放到附件里有兴趣的看看吧。

网友:
其实楼主一开始就应该换着屏试下的 又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呵呵,一般有LOGO正常我们都会认为屏是好吧,所楼楼主才会绕了个大圈子

网友A: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屏的问题,不过如果手上在这屏,一般先更换屏,屏线,再去弄主板

网友:
是的,开始以为屏是好的,而且也没想到身边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屏的问题,不过如果手上在这屏,一般先更换屏,屏线,再去弄主板

开始没想到身边有这个屏撒,后来没办法了被逼的想起来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吗L0g0正常屏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要不是奇怪我也不会绕这么大圈子,所以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一个思路。

网友C:
看图片要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要分啊,,

对不起,我不会弄。想把图发上来发不上来,就传附件了,那个分数也不是我弄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E:
确实是个奇葩的问题,不过图片居然要分,这让我很伤心!这就是个坑啊!

网友:
过了LOGO不显示确实不会考虑屏上的问题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个奇葩的问题,不过图片居然要分,这让我很伤心!这就是个坑啊!

不是故意的,我不会弄,我想把图片传到正文里,但是不会弄,只有弄得附件,但是那个分数不是我弄得,好像是系统弄得把,我不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我不会弄。想把图发上来发不上来,就传附件了,那个分数也不是我弄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掉。

去不掉的,,
上传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不掉的,,
上传图片吧,,

传不上去。

网友:
屏就没有再修,直接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