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41T-DM主板求助

楼主(2013-05-19):
公司进了一批戴尔G41T-DM主板,在装机器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开机需要按F1才可以继续往下走。进了几百块同样的主板,装了十几台了只碰到过一台机器不用按F1的,其他的机器都要按F1才可以。而设置完BIOS软驱关掉以后,重启情况依旧,再次按F1软驱自动又回到原来没设置的时候了。拿表测电池有电,COMS跳线一切都在正常。求各位大虾帮忙。小弟实在弄不了了。。。。

网友:
是按完F1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吧?设置软驱关闭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说设置完还是不保存只能说1、电池没电,或者说线路有问题2、BIOS芯片不能保存了,刷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A:
说了电池有电 万用表量的。。。软驱关了谢谢。 进去当然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电池有电 万用表量的。。。软驱关了谢谢。 进去当然正常使用,。

那剩下的就只能说明你要刷一下BIOS了

网友:
正在找此板子上的BIOS 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啊。。。 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