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主板不跑码 未解决

楼主(2013-05-19):
修了一块联想的主板;板号;15-Q18-11011,各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了,桥也考过了,还是不跑码,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压桥压座子,复位出来没有?U座子那边有没有跪脚断脚?这些都好了那就是桥有问题可能你没烤好或者说根本就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