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3.0 手上有板子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5-19):
烦死了~ 现在手上有台K43JR
故障太奇怪了。
测试发现 PJ8305  0欧
看这个电压是到南桥和CPU的 。烧机发现南桥烫, 取下南桥测试 绝对不短路,换了2个MH55 还是短路! 芯片是新的绝对没问题!
开机测试短路点电压有1.05V
开机电流有跳变 跑马! 到1.3A  -0.9A 一直循环,南桥巨烫
刷过BIOS,示波器测试 BIOS有片选发出!
现在问题不敢确认 这里测试0欧 是正常的吗?
短路的话 应该会保护,哎 头疼了。

网友:
打错字了。 是K42JR  不是K43  现在不知道 0欧阻止是不是正常的!
欧姆档 测试 只有几欧姆的阻止 郁闷了。。。

网友:
拆了南桥 烧鸡打法

网友(点评):
.我拆了 取了南桥 就无穷大 连阻止都没有,换新的上去一测量就短路 。 头疼啊~但是问题还奇怪,短路的居然不会保护,而且还有电压。

网友:
正常所有板子的1.05V供电都不会对地阻值0欧的,一般10-30欧左右吧。
这个现象是奇怪,  只能怀疑PCH了。。。

非常感谢,PCH 我换了2个全新桥和一个拆机桥。取下测试无穷大,一做上0欧!欧姆档 差不多有5欧姆的阻止。

网友:
K42JR我手上有这样的板,我们经常修,拆下南桥的情况下,你说的那两个电感,对地400左右的阻值!

网友:
对地0  我觉得不正常  你换过PCH了   现在也不好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了   ……修好了回复下

网友:
K42JR 4.1版本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太需要了。

网友:
换上去 后 直接量测下  看是不是一上电桥就被击穿了

网友(点评):
没有了,一做上 还没上电就测量 。

网友:
K42J的,烦神得很,有个机器都修过3次了,不是这就是那有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我上次进水的K42JR RE:4.1也是HM55坏了 待机0.1A多

网友:
这种机器不知修好的多不,我也一台一样的进水的机器,3、5V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