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进水后不加电 求救!!

楼主(2013-05-19):
联想F41进水后不加电 求救!! 3.3V 5V 没产生,但好待机电流  下面这个图中的B+只有2.8V 正确吗各位? 然后LM393 第七脚只无电压,第五脚0.6V,第六脚有3.V左右,PR18的阻值正常啊!换过LM393 ,结果现象一样的,LLM393 123脚电压都有。这个接下来怎么查
后面查,把PR6取掉,PQ1    3脚有18V 电压,不取,PQ1第三脚只有5V左右,被拉低了,到哪儿被拉底,查不出来了

网友:
断开PR18看看B+电压是多少?如果还是没变就是前面的问题,如果电压和适配器输入电压差不多就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很明显你说的是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首先打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B+电压低,不是后级短路拉低的吗?

网友:
照楼上几楼们说的去做

网友:
B+短路了  断开和B+相关的焊点  断到哪一路B+电压正常了  就是那一路的问题  加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还没修好。||B+ 对地阻址正常的。。。

网友A:
图纸不清无法帮你分析   acoff这一脚必须为低电平B+才会有电

网友:
用烧机大法试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清无法帮你分析   acoff这一脚必须为低电平B+才会有电

只有这一脚为低电平PQ1的G级才为低电平低电平PQ1导通B+才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