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用电池显卡温度低,用适配器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5-19):
  朋友的本。故障是开机用鲁大师测试温度,显卡温度高!   插上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开机时用鲁大师加压测试温度。显卡温度曾曾的往上长,10秒左右就报警了。89度。我去。这什么原因。  然后我把适配器拔掉,用电池开机测试温度,温度很平稳的上涨。 我晕,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在接上适配器,还是显卡温度高,纠结了。换个适配器试试,还是不行。   刷BIOS吧。我刷了最新的版本。故障依旧。我去。   有人说散热器的问题,我感觉不像,要是散热器的问题用电池怎么不上去温度啊!    等会给他做个系统试试!   求各位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这本子导热管极容易坏 还有用电池的时候笔记本处于节能的状态 显卡是比较耗电滴 用适配器就不存在 显卡全开所以温度会高!

网友:
我现在换了散热器,更新BIOS,更新显卡驱动,做系统都不行。用适配器的时候用鲁大师测试还是高。显卡温度上去的快。 CPU的温度也跟着上去。相对来说,CPU上去的慢一些。   我也修过几款E40的,也知道它这款本的温度高。但是像这种状况还是第一遇见。  你说“用适配器的时候,显卡全开温度就高,那可以再系统设置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