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915P-A2档17代码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2013-05-19):
915P-A2档17代码,换内存无效,是哪儿有问题?
问题

网友: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查显卡及电脑主板中与显卡有关的控制电路。 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查电脑主板中计时器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7位故障。同代码10。只能这么多了,或许内存那边有跪脚了,还是说你的显卡坏了,插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