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重启求助

楼主(2013-05-19):
说起联想B460,大家都非常熟悉,通病好修。CPU供电铁壳,BIOS易坏。近期也修了几台。基中一台就出问题了,当时接机是开机不显,待机0.38,开机无显示。一查是CPU供电铁壳IC坏了,为了保险,上下管两对都换了,装好测试了一天,OK。客户拿回去第三天就返回来了,说又是无显示了,一开,果然,不过这次待机正常。拆机通电一摸铁壳,烫死了,以为焊接不好,重新焊接检查,又没有短路的地方,通电,认真一摸是62882很烫,芯片坏了吧,这次换了62882和四个铁壳,满怀信心通电,一摸TMD 。伤不起呀。测供电正常,输出也没有短路。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思路。看很多师傅改管子的,不知能用多久?有没有返修的?

网友:
会是bios坏了吗

网友:
我修到过三台。改成八角的场管。没有返修过

网友:
维修进入了死胡同,不上U,CPU供电有1.3V,电流0.65不会掉,上U后1.18。正常不上U上电后会掉电,现在62882烫得很,客户催得急,想放弃了.

网友(点评):
已经换了,换过也是这样.铁壳也重新换了

网友(2013-06-20):
升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