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77装中文系统问题 大神救我。。。。。。。

楼主(2013-05-19):
现在有富士通Ah77本本一台 开机无法用光盘启动 不识别光盘求指教

网友:
用外置光驱试了嘛?为什么不用u盘,还那么费劲用光盘呢?

网友:
问题刚刚让我搞明白了谢谢楼上

网友:
u盘是什么格式的。hsb-hdd还是usb-zip

网友:
取出硬盘放到台式机上GOST,完后在笔记本上安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