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i CPU I3 温度高

楼主(2013-05-19):
联想X20i CPU I3,CPU温度高,无灰尘,散热器好的,硅胶完全接触。温度高而不降。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风扇改常转把,LZ

网友:
散热管是不是有问题啊 换过了吗

网友:
风扇改长转。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本子不是那好改的吧 改的不好会报错吧

网友:
改常转会报错

网友:
铜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