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3-05-19):
显示器电源板改高压板后高压包响是怎么回事呢,求解!!!

sw1238845 -5 不要乱来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小心封你号

网友:
你看看    你接    对了吗    你可能没改对

网友:
莫着急,你确定是高压包叫 , 还是电源变压器叫    ,前者你先换块好的高压板试试 情况一样的话,一般是灯管有问题。后者就是电源问题,先焊一下变压器的各交,如果不行,就不好搞了,只有改块电源上去了

网友:
高压包短路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敢肯定接对了,电压也有了,就是响的不能

网友:
换了几块高压板都一样

网友:
灯管没接也响

网友:
也不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