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5-19):
我这几天主机关了机过后在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每次都要重装系统才能进,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大师们请告诉我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21 17:18):
硬盘检测了是好的
内存好的   分区也没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了,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用什么软件知道不? MHDD 就可以的

网友:
硬盘测了吗?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恢复一下引导分区文件MBR看看

网友:
我的情况跟楼主差不多每次重装系统只是麻烦点但能玩后来进去光驱和U盘都读不出来了光标一闪一闪的

网友:
你可以开机的时候用光盘或是u盘引导选择重硬盘启动试下,如果可以把硬盘重新分个区就好了

网友:
硬盘问题修硬盘呀,当然换个新的最好!

网友:
90%是硬盘的事,换个串口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