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这样花屏,很少见...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05-19):
一块蓝宝石HD3850有规则花屏,见图,这种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内存供电,GPU供电正常,GPU到DVI接口,GPU到PCIE接口,GPU到内存,阻值正常...超级感谢..

网友:
      排除主板和外接硬盘。如果是显卡问题。显卡现存的虚汗导致。你加热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这个好像必须要换片子了吧,貌似不是虚焊了。

同意,的确不像虚焊,坏显存的几率大些

网友:
GPU有两组供电。我遇到一块4830蓝宝,1.5V供电冷机0.8V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烧5分钟左右升为1.5V正常。修1.5V供电解决。

网友:
第一次看到,怪吓人的,

网友:
没遇见过这个样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不仔细看! 很想屏坏的!  台式机显卡,坏了就直接扔掉了吧!

网友:
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屏坏了,屏这样坏的多,显卡还没见过。

网友:
是屏坏吧。

人才

网友:
貌似是显存    但我以前修一个花屏的机器   搞了半天原来是内存的事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有带字符,一下出现一下没有,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旁边供电电感不良   万用表量不出来 你换个电感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会有字符出现,有时候就没有了,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显存有坏的可能性要大点,但也不排除显卡主芯片挂的可能。。。前面我修过一个显卡主芯片欠压的。

网友:
你还是去专业电脑显卡维修店里去学三个月,可以顶你在迅维学习十年 这些人可能修都不会修ATI显卡靠猜是没有结果的 先用软件测试了,换完显存,不就有结果了, 。

网友:
花屏地方有字符显示,应该是主机这块问题,
内存和显卡的可能行大,显卡出问题几率偏高,
有正常的字符显示应该在显存的问题上,不排除gpu,但是可能想比较小。拆、换显存再看吧

网友:
我才修的蓝宝3850是红色块,请楼主仔细检查反面带B字的电阻,显存到GPU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不注意看还以为在玩游戏

网友:
加焊下,不行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显存  gpu  脱焊 ,掉件都 可能

网友:
楼主可以去开发迷宫游戏了。呵呵。

网友:
这个现象还真是少见

网友:
没见过。。。。。。。。。。。。。。。求解

网友:
好像我以前修到过,是显卡GPU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显存